求dell in2020mb 程序 急 有的大侠发个 在这里谢谢。

楼主(2013-05-08):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有的话大侠麻烦发下,谢谢了,急

网友:
我也在修此机器

网友A:
我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老自动弹出工厂模式,然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开关全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老自动弹出工厂模式,然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开关全去了。

你换个24C16看下,换完不行的话在 把本来的24C16换回来

网友B:
哎呦 我去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   显示器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反应  屏不显   %90的可能性是程序坏了  楼主的显示器什么故障现象呀

网友:
我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也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 我去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   显示器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反应  屏不显   %90的可能性是程序坏了  楼主的 ...

哎 太坑爹了,第一次,换了个24C16测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来公司在拿出来测了,又不行了。拆机吧,想下没从下手了,供电都正常 就是开关没反应 开不起来,是不是原件不良,抱着试试的梯度我就用风枪吹了下主芯片,通电 ,又可以了,这下心有点底了 芯片虚焊,加焊下,通电,测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再拿出来,又不
行,坑了,这下真的死蛋疼了,看来也不是主芯片虚焊的问题了,那么问题就知道是芯片周围某个原件不良了。实在找不出来哪里出问题了,坑死了,求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 我去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   显示器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反应  屏不显   %90的可能性是程序坏了  楼主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复该机器了,我的不是程序问题,这个是原机上读下来的 ,绝对可以用

刷一下试试    楼主的 显示器最后怎么修好了   分享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试试    楼主的 显示器最后怎么修好了   分享一下嘛

晶振旁边个贴片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