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3-05-08):
一台三星RV415-S02的笔记本,一装显卡驱动立马蓝屏,但一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就能正常进系统。期间换了内存,换了硬盘,换了N个系统,装win7系统,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以下是蓝屏信息!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蓝屏 取下板子到BAG上考考好了

网友:
始终都是显卡的问题,不是重做就是换掉

基本上直接换掉显卡省事。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回头跟客户说说,毕竟现在是有显示的,万一做个不显了客户要求恢复成原来的状态那可不好搞!

网友:
显卡问题把那!!!!!!!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联想的,装驱动蓝屏,不装驱动经常灰屏(有背光无画面),加焊显卡无效果,更换全新显卡一切OK,。原来的显卡发热量很大,更换新的后整机温度低了好多了。起码5-8度。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装的不对 最好去三星官网 找对应的型号下载 装上应该就OK

网友:
上三星官网,上AMD官网上都下过驱动,无果,这个是最起码的解决方法,早就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