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幅原创ICH7 GB桥关键测试点 好坏桥测量判断(给我个精华吧)

楼主(2013-05-08):
工作的五个电压:5VSB 3VSB +3V +1.5V +1.05
其它信号还没画出,如果坏桥基本一量就知
而且我是经过试验的,坏桥一般5VSB 3VSB 会短路,有些直接开路
都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A:
楼主真是细心啊,那不摘南桥也可以测得到吧?

网友B:
不摘桥只能测USB数据线以及南桥周围的电容还有就是触摸法,我发这个图是因为我们维修部一个月换不少的GB南桥,有些南桥不保证好坏,做了上去不触发,不跑码又要再摘下来再造,此一来伤PCB板,造得多会掉点,所以测试南桥好坏可以判断坏桥,省下我们不少时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细心啊,那不摘南桥也可以测得到吧?

摘下南桥后直接测芯片内部阻值,可以反映芯片好坏

网友:
适合新IC和拆机的,也有可亮机其它功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摘桥只能测USB数据线以及南桥周围的电容还有就是触摸法,我发这个图是因为我们维修部一个月换不少的GB南 ...

方法不错,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对地阻值可不可以直接从给桥供电的场管上测量到呢

可以,不过是拆下场管后输出还是短,桥一定是挂了

网友D:
没测过这个东西,一般换上去的都能用,呵呵,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装个新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测过这个东西,一般换上去的都能用,呵呵,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装个新的也不行。

你在淘宝买的测试GB桥,也是从料板拆的重植珠卖的,没人敢确认百分百好的,全新的比测试的贵一部,我们一个月就得要用上五十六GB桥,而且我们比较少买桥,都是重植旧的,有些主板只是脱焊,重植就OK,而有些是内部损坏了。现在手上有大概200多个GB不确认好坏的桥

网友:
但有的橋阻值正常,但確是壞的如何說?比如不觸發~~

网友:
修主板 从未换过桥,也从未重植过。 见识了。

网友:
买新桥回来很少测量阻值,都是直接上。

网友:
还是简单测测好

网友:
你这个测量南桥芯片的好坏,怎么测量呢?

网友:
你说工作的五个电压:5VSB 3VSB +3V +1.5V +1.05
其它信号还没画出,如果坏桥基本一量就知.而且我是经过试验的,坏桥一般5VSB 3VSB 会短路,有些直接开路
都可以测出来的。这个是直接在拆下来的桥上测量吗?如何测量?直接在南桥脚位上(不是在PCB板上)测量该如何测量

网友:
摘下南桥后直接测芯片内部阻值,可以反映芯片好坏,修主板到拆桥,也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