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师姐来扫盲啊

楼主(2013-05-08):
图片中圈起来场管,分别都是干嘛用的,另外总线电压是哪个,干嘛用的呢

网友:
内存  桥供电

网友:
主板上不用设置显卡供电,显卡只需要12V和3.3V,这两种电路都是直接ATX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啊,图3应该是桥供电了,内存供电是图1还是图2啊,另外显卡供电在哪啊

你先找找教程看看  让别人这样对你说倒什么时候你能明白

网友B:
图 1  是5V供电管子,图2是内存供电1.8V管子,图3是 桥的供电一般为1.2V左右的呢。 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啊,图3应该是桥供电了,内存供电是图1还是图2啊,另外显卡供电在哪啊

恩,谢谢了,原来是这样啊,一直纠结找不到显卡的供电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 1  是5V供电管子,图2是内存供电1.8V管子,图3是 桥的供电一般为1.2V左右的呢。 去查下,

恩,谢谢啊,学习了,图1的5V管子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建议多看看基础的

网友:
单桥的板子爱坏桥,,呵

网友:
图中哪个管子是系统总线供电啊?

网友:
总线电压是给cpu和北桥之间的数据提供上拉的

网友:
amd的总线供电不好找  需要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