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第三方软件 轻松解决Win7系统分区

楼主(2013-05-08):
许多用户在安装Win7时都遇,安装程序创建的都是主分区,并没有创建逻辑分区的任何选项,这样的情况导致创建4个主分区后剩余的空间无法继续分配的情况,这使得许多用户情何以堪。很多用户都反映该问题,有的用户则利用第三方软件来辅助分区,但其实只要利用系统自带的Diskpart命令,即可快速解决Windows7安装分区限制。以下就对利用Diskpart命令为Win7安装分区的方法进行解析,解决这Win7下的分区麻烦。
Windows7安装分区限制问题解析:

一、Diskpart命令简介:
Diskpart命令是Windows环境下的一个命令,利用diskpart可实现对硬盘的分区管理,包括创建分区、删除分区、合并(扩展)分区,完全可取代分区魔术师等第三方工具软件,它还有分区魔术师无法实现的功能,如设置动态磁盘、镜像卷等,而且设置分区后不用重启电脑也能生效。
正常运行该命令时需要系统服务的支持,所以在纯DOS、XP内核的WinPE环境下都是不能运行的,但是在Win7的预安装环境下却是可以的。利用Diskpart命令来分区,既不用借助第三方工具,也不会产生100MB的“系统保留”分区,其次分区操作直接设置即刻生效,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
二、利用Diskpart命令分区方法:
1.当安装程序运行到创建磁盘分区界面时→按下“Shift+F10”→启动命令窗口。
2.键入“Diskpart”→回车→进入“Diskpart”的命令环境,其提示符为“DISKPART>”。
3.在此提示下键入相应命令就可以进行分区操作,具体用到的命令有:
Clean
List
Select
Create
Format
Exit
这些命令的使用方法可以在Diskpart命令提示符下键入Help或者通过网络查询,如果不清楚可以查看。
4.使用“List Disk”命令显示的目标磁盘若为“1”号,则建立分区的步骤如下:

以下是命令顺序及操作解释:
List Disk:显示本机的所有磁盘,以便正确操作目标磁盘
Select Disk 1:选择0号磁盘
Clean :清除0号磁盘上的所有分区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512000 创建主分区,容量为:512000MB
Active:激活主分区
Format Quick:快速格式化当前分区
Create Partition Extended:创建扩展分区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Size=512000:创建逻辑分区一,容量为:512000MB
Format Quick:快速格式化当前分区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Size=512000:创建逻辑分区二,容量为:512000MB
Format Quick :快速格式化当前分区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创建逻辑分区三,大小为剩余的容量
Format Quick :快速格式化当前分区
Exit :退出Diskpart命令环境
Exit :退出命令窗口
这里要注意的是Diskpart分区时,一定要选对目标磁盘,当前被选中的磁盘/分区前面会有*号标志,可以用List Disk/Partition来进行查看。另外在分区前也可以用Resan重新扫描一下机器的磁盘,以便正确选择目标磁盘。
5.这时用户再点击“您想将Windows安装在何处?”窗口中的 “刷新”选项后就会出现刚才分区的结果,至此,分区操作结束。
通过以上介绍,相信大家对利用Diskpart命令为Windows7安装分区的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安装分区时不使用第三方软件,即可对硬盘进行分区,轻松解决Win7系统分区的问题。

网友:
一直来都是使用系统自带的工具,楼主整理都够详细。

网友:
楼主说饿很仔细,收益了

网友(2013-11-16):
楼主说的用心谢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