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有开机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屏幕没显示

楼主(2013-05-08):
按下FN+F5屏就可以闪亮一下,就黑了.
仔细看,隐约可以看到桌面,就是太黑了,看不清楚.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吧  估计缺个开启信号

网友:
暗屏  一般是灯管 和高压板

网友:
先换个屏测试一下是不是灯管坏,如果还不亮,改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启是不是高压板的背光开启控制 信号呢 一般由高压板上的 三极管 来控制

也就是那4条灯管的开启信号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屏幕黑的  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到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灯管试了吗

呵呵  兄弟你搞错了  我不是楼主

网友B:
呵呵 潜水这么长时间。。发现基本上问的都是高深的问提。 现在终于遇见一个简单的了。。。能开机进系统能听见声音,说明主板什么都是好的。。隐约能看见东西 说明那个 屏接收到型号的 并处理显示出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看不清。 很暗 。灯管发光通过玻璃基板背光纸,射向液晶面板 把屏显示出来的图片照亮我们就能看见 清晰的图像了。 你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灯管没有发光。 不发光的原因除了他本身坏了后 就是 给他供电的 高压条了。灯管只要尺寸一样 都通用。

网友:
换灯管吧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 灯管还是高压 一般灯管坏的多 最好一起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不是灯管的话 直接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潜水这么长时间。。发现基本上问的都是高深的问提。 现在终于遇见一个简单的了。。。能开机进系统能听 ...

哈哈,正好。
上次有个坏屏(屏下方5/1花屏)

拆下试试。要能好就爽了!

网友:
哈哈,就是灯管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找個舊屏測一下是不是燈管的問題,再不成就要測高壓板了.

网友:
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看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