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二代I5的联想IBM的主板

楼主(2013-05-08):
请帮我看看这个二代I5的联想IBM的主板是什么机型上用的,我想给修起来自己用。

网友:
板上不是有板号吗   把板号在百度搜索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没版号么。看下版号就知道了。

网友:
上百度搜下sn号

网友:
查版号就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是x220的主板

网友(点评):
谢谢,没有办法加分

网友:
      上楼正解

网友:
修好了,几百块到手

网友:
跟我手上的板子一样 Thinkpad X220I  我现在拨CMOS电池放电后能自动上电亮机,关电后再插可调,待机电压3V 5V正常2秒后掉光(没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