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 开机花屏 大家看看有救没?

楼主(2013-05-08):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evuBjP2mto/

网友:
象是驱动板的主芯片问题,不然只能是屏了!先换板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怕换了驱动板还不行,那驱动的钱也白光了.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假三星,用的悦康通用板,主芯片rtd2525坏,故障现象和你的基本一样。但我不敢说你的就一定是主芯片坏,还是要用通用板试下才能下结论!

网友B:
如果你是用户还是建议你送修,免得费钱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户还是建议你送修,免得费钱费事!

这是客户的,直接给他换个新的。
旧的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修。
上次让我们当地一个修的看了下,他说是屏坏了。

网友:
1 屏线检查一下
2 主板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3 电容 重点看3.3  1.8的
4 屏的问题应该很小
最后想判断快点,还是上通用板子判断
5 完毕

网友:
屏线换了么?如果换了还是一样,就拿个通用一体板点屏看下可还是那样,如果还是那样,就查屏背板。不是那样,就查原来机器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