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4400改通用高压条 用几小时后黑屏幕

楼主(2013-05-08):
HP NC 4400改通用高压条  用几小时后黑屏幕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换了通用高压条还是不行

但是机器外接显示

请问大家 那ON 线  在接上适配器  不按开机键 前应该是多少V  ?

我测的 那高压接口线有2个19V是不是 都要焊接到那通用高压条的VIN上  ?

请各位大师们给 小弟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灯管有没有漏电

网友A:
换灯管的绝缘做好没?这个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的绝缘做好没?这个是关键!

我装好灯管用我单灯高压测试了 没问题呀

网友:
只要你机器没问题,给高压的条件满足,灯管就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那条ON线 在接上 适配器 不按开机键 应该是 3.3V 按下 开机键 应该高低电平 ...

那线有3.3V  但 是怎么一焊接高压条上面 不插灯管    插上适配器测量就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那条ON线 在接上 适配器 不按开机键 应该是 3.3V 按下 开机键 应该高低电平 ...

插上电源开机   开机声音也有 但是 开机声后测量 3.3VON  没电压    这个应该是那里问题  能不能直接从那USB飞个5V 到高压条ON  把屏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主板上3,3V供电单元电路或开机管理芯片 3.3V滤波电容那里飞线到 高压条ON信号 把屏点亮的

飞了  可以亮了 但是他娘的 开机先要白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明 显卡信号到高压板 的波形或电压 不正常 或者 可以用 示波器测量下屏幕的 LVDS信号波形或对地阻值

徒弟我是穷人 买不起示波器 哈哈   白屏后 可以开机 显示就好了 管他了  那破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