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08):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笔记本开机掉电,带独立显卡插槽的。版号是A8JP,开机就要亮机的时候掉电了。但是拔下独立显卡电流跑到0.6几不掉电,心想是不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带不动负载的关系。就直接量下显卡的几个供电,+1.5VS正常,+2.5VS正常,+1.8VS正常,+3VS只有1.2V。不对啊,应该3V才对的啊。于是就查找+3VS的来源。+3VS来源于Q6102。Q6102的S极有3V,但是G极的电压很小,导致Q6102没有完全导通。再看G极受控于Q6104,Q6104的3脚有12V。当2脚收到SUSB#_PWR高电平3.3V时+12VSUS应该转换成+12VS,实测Q6104的4脚没有电压,SUSB#_PWR实测正常3.3V。心想肯定是Q6104坏了。直接用线把Q6104的3,4脚连接,把12V强加过去。+3VS出来了,插上独立显卡,也不掉电了。问题不大,拿不出手的东西。发个玩玩。第一次发帖,望过路的英雄好汉给点分。小弟穷的很啊!在此跪谢了!

网友:
A8J的机器   要是我  直接先加焊显卡了

网友:
   那个飞线很是给力呀

网友:
楼主细心!!其实就是那个管子不良了,找找应该有料板吧!!这么飞感觉不好、怕以后出问题

网友:
这个图纸经典啊,不错不错

网友:
维修就是要别至,不然都把料板换还有什么意思,改电路才是真正维修的精华部分

网友:
是的,如果手上有这个材料最好换掉,应为这么一改,时序上就有点乱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就有点模糊,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牛啊!我也是一个这个机器,是AMD 的  搞了几天都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