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问题!笔记本不装键盘,还会有字母弹出来!

楼主(2013-05-08):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20的本本,太神奇了!此笔记本老是自动弹字母,不如:你打开word,等一会就会有R  空格  回车等自动弹出来! 第一反应,键盘问题,结果拔掉键盘线,去掉键盘,故障依旧存在!也就是说吧笔记本内置键盘去掉,也不外接键盘,电脑会自动输入字母!(不是病毒,PE里叶是!)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老出字母基本是EC有问题

网友:
从标题来看,楼主这个机器你是修不了了。

网友:
去年修一台联想本本,客户拿来,说K 键自动按,拆掉键盘也是一样。
换EC也是一样,后来检测出是EC到键盘接口断线了,接好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收了200元。
客户拿回去,用了1个多月,又来了。
出现新问题,F4键又开始自动工作了。
我叫客户直接换了块主板。才解决。本来报800的,后来700换了。

网友:
修了也不稳定,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
哎 键盘口那是不是联电啦 啊

网友:
估计是短路吧,楼主解决了没?弄好了把过程分享下

网友(2013-08-19):
线断了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修到过DELL 1420自动出字的情况 ,拆掉键盘也是如此,最后是多煤体按键板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说不上神奇,看透本质就不神奇了了
被现象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