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固件文件中的ROM版本

楼主(2013-05-08):
(图片)

网友:
那你找类似的就行了,不知道楼主搞这么老的盘想干嘛?恢复数据吗?

网友:
首先,感谢版主关注;
第二,申明 我是在学习,学习修复固件中损坏的模块。找到一大把固件文件,无法判断哪个是跟手上的硬盘BIOS版本一样的;
第三,什么叫“找类似的就行”?可否明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