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3-05-08):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G900HD  18.5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不定时黑屏,黑屏后电源指示灯无变化还是绿色的,看来问题出在高压及灯管了,打开后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的烧焦,连接信号,接上自己的外接灯管开机,用表量3.3V  5V   12V均基本正常,由于此显示器是不定时黑屏,看来一时半会还不会黑屏,就玩游戏了QQ英雄杀,有没有伙计们也玩这个?么等到游戏结束,回头一看熄火了哈哈。等游戏结束后,在黑屏的情况下测电源板输出电压 3.3V 变 5.4V     5V变 6.8V   12V变成 19V了 而且电压还在不断的上升,以每秒0.1V上升,当然直到12v最高上升到19V不动了,但在高压工作后可不上升,只要小幅度的左右变动,看了看线路板量了量也没有发现坏件,就直接代换 PC123,KA431,结果还是不行,么招了又从取样电路查起,发现从取样回来的5v 。经过电阻窜并联后 经电容104滤波后到PC123,KA431 及电源管理TEA1530AP,  想了想是不是104坏了,从坏板找到104换上结果好了。开机试了一天在也没有黑屏,此机修复。

网友:
经验累计中,遇到过屏变暗的现象

网友:
3.3V变到5.4v也不烧驱动板,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