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表求助帖~求助大神~关于ST3500320AS硬盘能否在“东方鹰”发表的软件下修复的问

楼主(2013-05-08):
有一块希捷ST3500320AS的硬盘~之前的修复不说了~也是一段乱七八糟的历程
现在的情况是:
1、主板体现SMART错误~开机跳F1 有时候主板会认不到盘~但MHDD始终可以认到~
2、之前用DISKGENIUS分区后C盘不能格式化~后来用一些软件低格~七七八八后现在DISKGENIUS分区保存不了(分不了区)
3、现在用ADDS无损分区分得了区~由于之前怀疑是0磁道损坏~所以将开始的66G不分区~其余的分区后可以进盘~
反应稍慢~还没试过写入文件~因为一直觉得还是存在问题~
4、用MHDD、HDDREG修复坏道郁闷的是前几十M是好的~后面400多G全部坏道
5、用LFormat磁盘低格~一样跳出坏道~用FBDISK分区哈哈~几十M可用然后错误不能保存分区~用PCTOOLS 9.0~在DRIVE里选硬盘的时候跳错~
以上就是俺对这块硬盘的乱修~现在分400G的分区可认到(关主板SMART)可进入没尝试写入~(晚上回去要试试)但打开要延迟1秒左右(感觉)
说了那么多废话~想提的问题是:
一、网上看到关于SMART复位和修复的文章~比较能肯定的是这可能是俺这块硬盘的症状和可可行性的维修~但是需要效率源软件~今天在网上下载了——效率源大容量硬盘检测修复程式 V3.0
能不能用~因为看文库里的效率源软件上面有大量的固件数据~所以怀疑网上下载的这个未必能复位和修复SMART。
二、1、这是希捷的11代盘~能否用“东方鹰”的希捷硬盘专业软件进行操作?2、看了他的视频~第一个步骤是先读ROM~再写ROM这步是必须的是不?3、备份的固件是不是每个同型号的盘都通用~?(例如:我有两个相同的st3500320as~我把好的固件备份~再写入坏的硬件中~这样能修好不)
哈哈~
先问这么多~现在自己玩维修找东东~应该少不了过来拜神的次数~
还请各位大神多指教~非常万分感谢~

网友:
看你描述的第四条,典型的前好后坏呀

网友:
是啊~MHDD和HDDREG还有FBDISK都是这样反应的~但奇怪的是C盘不能格式化和后面的盘可以进入~所以想试试SMART的复位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