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COMPAQ515维修

楼主(2013-05-08):
接到一台COMPAQ515的笔记本,客户说是进水了,报价之后客户留下电脑。拆开发现里面有水渍,用洗板水刷完主板进烤箱,2小时后拿出来,发现个大电感不短路,能开机。装上CPU和内存,电流三跳之后到1.6,看起来主板是没问题了。接屏发现不亮。外接一下,是亮的。这时候走进误区,因为机器是AMD集成的,大家都知道北桥很容易出问题,于是上BGA加焊一下,发现还是一样内接不亮外接亮,于是换了一块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没办法只有看电路图了。

这时候测量1,2脚没电压,4,7脚也没电压。3脚有3.3V,5,6脚有19V。1,2,4,7 电压都是从北桥出来的,北桥已经换过了,北桥坏的几率应该比较低。这时候把 Q3的2 3脚相连,强行给个供电。再接屏,发现屏微微的发亮,但是里面还是没LOGO出现。这时候已经没思路了。在论坛里看看这方面的帖子,发现一个帖子,说到屏的码片缺信号,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立刻拆开屏,发现是LED的,把屏线从新拔插一下,报着发生奇迹的态度接电开机,竟然亮了。心里不甘心,光主板开机的再测量电压,发现还是1,2,4,7没电压,把屏接上,发现所有的电压都有了。
看来LED的机器,测量主板接口电压的时候,一定要把屏接上,以免发生悲剧。LED的屏的屏线很容易松动,以往的机器比如暗屏之类的拔插一下屏线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40跟线太密了导致的。
新人发帖,请大家多支持。

网友:
要心细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275-1-1.html

网友:
经验啊,能讲下这几个脚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机器客户又送来了,说是开机一段时间就不亮了。到手的时候开机是亮的,但是开一段时间的确不亮了,外接也没显示。关机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可以再打开,进行温度检测,里面放个音乐,一会又不亮了,里面也没声音,温度也不是很高,于是判断和屏没关系。想起来这个机器是进水的,有2跟内存条,下掉一根,直接开机不亮,判断是内存坏了,换了另外一根,到现在已经4小时了,一直在看着电影,看来进水的时候烧掉了一根内存条。

网友:
这进水的机子好——————不是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