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南桥电容4个0欧求助

楼主(2013-05-08):
HP  CQ43 AMD芯片组  我测得南桥上有4个电容0欧
哪位好心人有这个板  帮我测一下这4个电容多少欧

下图   用红线圈的电容都0欧姆

网友:
这几个电阻零欧貌似是正常的

网友:
0欧说明芯片短路!!

网友:
没有标识,应该都是电容、、、、、

网友:
1: 芯片已挂 2:外部线路短路

网友:
顶楼上的,个人感觉外部电路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哎呀!电容击穿,很明显桥坏啦!更换吧!别无选择啦!

网友:
机器什么现象呢,为什么要测量南桥呢,

网友:
目测  桥芯片已挂

网友:
楼主只是想弄个明白,这个阻值是多少

网友:
挂掉了 要换掉

网友:
AMD的有六个通的都正常

网友:
有的芯片上有直通的是正常的!

网友:
你拆下来测就不短了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现象  也有可能是内部短路

网友:
这几个电容是某一路供电的滤波电容,如正反向测都是0欧的话,芯片挂了或者这一路电容有短路或供电芯片短路

网友:
外围电路如无问题,桥肯定挂了

网友:
桥上面的都是电容   就是想 谁有这个板帮我测一下这4个电容是不是0欧姆

网友:
看这外观像是电容啊

网友:
下面那3个我记得测过类似ATI,应该没问题。右侧那个也应该没事。虽然是ATI的南桥,好歹是一个主芯片啊。不要随便怀疑。
先看看工作时序和条件。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A:
我有一样的板子,测了这几个电容都是0欧,所以说你那个芯片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样的板子,测了这几个电容都是0欧,所以说你那个芯片应该是正常的

是吗 感谢 感谢!!

网友:
南桥拆下来再量一下,不要乱听人家说很明显桥挂了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楼主注意下主板电池是否有3.3的电压。

网友:
要拆下来看看吧,有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