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驱动板坏坏还是屏坏?

楼主(2013-05-08):
机器是DELL的19寸,按菜单键弹不出菜单

网友:
屏本体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换个屏芯片看下,这个故障基本上是屏坏了,换屏芯片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而已,

网友:
屏的电路板 可以查查看

网友:
测屏各电压

网友:
屏坏掉的机率比较大哦!

网友:
估计是液晶屏坏了,我有台也是换完灯管就成这样了

网友:
屏坏啦,不用看了。。

网友:
不用修了,没意意义了,屏挂了

网友:
屏幕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情况多半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