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 已修复

楼主(2013-05-08):
最近修了很多很多本本,今天又修到了e420 不触发,二修机,客户说上家修了一个月没修好。。。测试待机0.02,(这里大家注意3v5v再触发前已经输出是不正常的,再插上电源的瞬间会输出3v5v然后消失)该机器查电直接输出3v5v 并且3v不正常只有2v,拆机发现上家刷了bios动了d95280,直接刷原机bios无果,果断换了d95280(这里注意很多图纸上标的是BD95280实际e420就是d95280,注意区分“D95280”和“BD9528”这两个芯片不能代换)通电居然还是一样,短接了ec的44脚也不能触发,3v还是输出2v,断开3v查后级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正在纠结是不是用到了传说中的假芯片,忽然发现d95280周围有两个小电阻被上家弄掉了,按图纸补上,通电发现已经没有3v5v待机了,按下开机键5v输出正常,发现3v电感输出0.几V,d95280发烫。
输出不正常芯片没有保护,那么查3v的反馈部分,发现反馈是PR4111和PR4116分压来的接在d95280的BF2 11脚,其中发现PR4116  10K 阻值无穷大,忽然明白了,因为分压电路的问题导致BF2电压过高,然后d95280控制3v场管的HG2和LG2电压也变高,导致pu4102导通拉低了3v,更换pr4116,通电开机3v5v正常,亮机。
以上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 3v5v再触发前已经输出是不正常的,正常时再插上电源的瞬间会输出3v5v然后消失,触发后3v5v才输出
二、D95280和BD9528这里多了个"B"没有"0",要区分一个50多元 一个10多元,假的多,推荐去小郭本本买,我就在他家买的。
上图:

 会员11223442元2022-10-11 11:21

网友:
不错,学习了。干维修,还是的细心

网友:
我是新手,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学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不仅要把二手故障修上,还要把原故障修上,真厉害!!

网友:
仔细人啊 不错  修了多久啊?

网友:
看来淘宝上的东西真假很难辨,假的太多了

网友:
我有个板子仁宝的,是插上可调电源3V5V的下管的G级都是高电平导通了,楼主这样的机子会跟反馈电路有关吗?

网友:
细心加小心 维修这行最考耐心

网友:
真细心呀 推荐大家都买好一点的芯片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E420  D95280 坏的太多了  ………………

网友:
学习了 看您的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FB这个电压我平时都不会查的,这次学习了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3v5v再触发前已经输出是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真威武,这就修好了。
问下楼主?
为什么说3v5v再触发前已经输出是不正常的,正常时再插上电源的瞬间会输出3v5v然后消失,触发后3v5v才输出?
图纸上有说明?还是楼主分析的呀?

网友:
很好的一维修案例,思路清晰,步骤简洁。
蓝天白云888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D95280和BD9528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289-1-1.html区别的。

网友:
楼主我也想问  为什么3V 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可是我看纬创的3 5V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有注意3v5v这个问题

网友:
正好修道这一台 不过我的版号是LLW-1 10282的 正好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插上电瞬间输入3 5V ?   之后又没了?

网友(2013-06-13):
谢谢.我同事就修了一台.

网友:
后级短路造成3 5V输出不正常  二修机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LZ确实有很强的基础,只是这机器有图纸也很难找到对应的原件吧

网友:
HG2和LG2的电压应该不会变高吧,反馈出问题的话,下管长期导通,避免输出不良电压。

网友:
楼主心厉害。上次我就发回来。BD9528.太坑了。

网友:
E420是触发后才输出3,5V的吗?

网友:
BD95280是电路图标号,实物是D95280,这个要大家搞清楚,定芯片的时候就定D95280,价格在40元

网友:
真细心,再加点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下管常5V?就是保护了

网友:
长见识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每次看到发贴字的人的思路怎么都这么好啊,我修板子都快愁思了

网友:
小郭本本是淘宝的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够细心 现在买来的芯片坏的太多

网友(2013-07-14):
好功夫 好技术

网友:
假芯片太多了。坑啊

网友:
BD95280 用D95289 代换过成功  楼主怎么说不可代换啊

网友:
3v5v再触发前已经输出是不正常的,正常时再插上电源的瞬间会输出3v5v然后消失,触发后3v5v才输出     同感!!!!!

网友:
好厉害哟   原来电路基础这么重要!

网友(2013-08-22):
[]这个还没注意..修过两台

网友(2014-07-13):
同样的问题,等楼主的回答

网友:
芯片保护会掉电吧

网友:
我也是不触发,照着你的思路,修好了,顶你个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