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15寸宽屏 最高分辩率

楼主(2013-05-08):
如题,就是二手的T61P一台,要求不要内存,硬盘,CPU,机器不能有大修过,换桥了的不要,有的同仁请跟贴回复,整机也可,回复请带价,或联系QQ414133711

网友:
有个不开机器的T61P 没有任何维修  最高分辨率   500米

网友(点评):
可以,只要屏没问题,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拆下屏幕来  用驱动板测试灯管亮后没有字显示 一片黑

网友:
哦,机器是什么配置的,CPU 内存,硬盘什么的都有吗?屏有问题我也要,只要价格合理就行,愿意的话回个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