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急救东芝l510开机掉电,大电容已换

楼主(2013-05-08):
前段时间,来一个东芝l510,开机掉电,一想就是nec。换之。好了,用之半月,返修,一样毛病,郁闷了,在换,就不行了,拆nec也没注意容量多少,有这个板的,麻烦看一下,现在的现象很奇怪,电容一接上就掉电,0.3a掉,0.8a掉,反复重启。去掉电容0.35a,不掉。测几个主供电正常,唯独没cpu,我上的330是旧板子拆的。怀疑原料不好,今天买了大电容,330小电容。明天再试。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说说。我电容都是挂在电感上,一段接地。。。。,,郁闷呢,,,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已换,场管已换,ref=1.7v  vr-on=3.3v  vr-tt=1.05v  v5in=5v  clk-en=3.3v   dprslpvr=0v   pg=0v 。挂上电容。电流0.3a反复重启, cpu供电有上电,动作。

网友:
除了这些指标,还需要什么条件,,谢谢好心人

网友A:
cpu可以试着换下 虽然U坏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可以试着换下 虽然U坏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一切皆有可能啊!

cpu已换过,这个问题我看好多人都遇见过,后来就没有解决结果了。。

网友B:
就算只上一个330的电容 不上CPU 电压也应该可以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只上一个330的电容 不上CPU 电压也应该可以出来啊

这个板子gm45,不上cpu待机都没有,电流0.002.不能触发。上cpu电流0.09a,能触发。这个是算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网友:
这个板子gm45,不上cpu待机都没有,电流0.002.不能触发。上cpu电流0.09a,能触发。这个是算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网友:
PG为什么会是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