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求助 USB问题

楼主(2013-05-08):
收了台R400,板载USB不能用,拆开测量有5V供电,请问查那两根信号线怎么弄呢,尽量详细直白点,这个本子右侧挨着电源接口地方,也有一个USB,但不是板载的,是个USB板通过排线连到主板上的,这个USB可用,请问要是根据USB哈巴的原理,我要是把坏的USB的两根信号信弄断,然后飞线到好的USB信号线那可以不,这样搞就相当于弄了个USB一拖四的设备了,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按照道理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试过。楼主可以试一下,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