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19WDA显示器出现一堆红色的竖到

楼主(2013-05-08):
神舟L19WDA显示器开机出现一堆红色的竖到,几秒后就什么也不显示了,亮蓝灯!那位知道是那里还了,是屏吗?

网友:
通用板点下试试

网友:
传个图上来,那位高手给看看

网友:
好像有点像是屏坏掉的感觉

网友:
哥们,屏线一换还是一样。就是屏坏了。丢了吧

网友:
屏背板与屏接头的地方有问题,要用热压机压的。修好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A:
要是屏的问题应该有显示的  就是亮线问题,要是一点不亮 估计还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屏的问题应该有显示的  就是亮线问题,要是一点不亮 估计还能修。

那能是那的问题呢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