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硬盘修复一例

楼主(2013-05-08):
客户送主机过来修,不开机,发现客户把软驱小供电接口,插到主板喇叭接口上,造成电源,主板,硬盘烧毁,无维修意义,100元回收。

把硬盘拆开,发现线路板上很多小蟑螂尸体,阵阵恶臭,有个小芯片炸开了两个坑, 应该是严重短路了,板子被蟑螂尿腐蚀严重,很多地方生锈了。本来想换板,听说换一模一样的板也未必也修好,要刷BIOS,问题也多多,不认盘,不识别容量等。
报着侥幸心理,从广州发了片芯片。今天维修成功,特来发帖

焊好芯片后,接上SATA转接头,发现5V,12V,还是严重短路,更换接口处两个稳压二板管,就不短了。
接上电源,没烧,再上主板,BIOS正常识别,进去系统,里面分区,文件都完好,系统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祝贺你。同时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你换个那个是马达的驱动吧

网友:
你运气真好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坏了,不过楼主啊,这个板子买一块也没几个钱。

网友(点评):
淘宝里卖28,还不知道型号对不对得上,听说还要刷BIOS,就没整个换板了。

网友:
换一快板就好  而且是淘宝订的货 你运气好

网友:
这个是银盘马达驱动芯片

网友:
LZ看来今天赚了不少啊 等主板又修好了 又赚

网友(2015-07-15):
5V 12V在这里可能也是提供给电机驱动芯片供电工作的。

网友:
不错修好一个320G的硬盘,心情应该不错

网友:
恩恩,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淘宝发的剪板  能好的几率不大啊

网友:
利益和风险并存啊、一般人应该不会去买芯片换吧

网友:
学习一下,长点知识

网友:
幸运归幸运,技术也是有的。开盘不敢弄。

网友:
我有个320g的西数笔记本硬盘,蓝盘,进水了坏了,加电硬盘不转,找了块同型号板子换上还是不转。
把八条腿吹下来换了一下,转了,但还是不认盘...

网友:
500G 西数,别人的不认盘,通电有卡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