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TA接口3.3V供电和5V供电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5-08):
看多好多个帖子,都有3.3V供电,和5V供电,如下一段:
“用万用表测试SATA接口的,8,9,10脚,(正常为3.3V),14,15,16脚(正常为5V)都没有电压”
可是看SATA接口:
只有七个脚,其中四个数据,接南桥,另外三个全是地啊,没看到什么供电啊。
各位大神告诉我指的是什么吧。
或者他们指的是南桥SATA模块供电。可是不像啊,明明说第8,9,10脚?
难道是硬盘上的那个供电接口???
那是ATX电源提供的电压,好像也不对。

网友:
没有人来回,我也想自己找啊,可怎么找都不到。
这前也看到个硬盘维修流程
第一句上来就是SATA接口供电。
供电电到底在哪,哥。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好像有点明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6350
那个接口供电指的就是ATX,15针SATA供电接口。
只不过,他们说的是笔记本上,这爹坑的。
主板根本就不用查,那是ATX电源的事,如果有问题了。
还要是多多接触啊。查了半天。

网友:
你看到是数据引脚接口,而别人说的是电源引脚接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

网友:
这位兄弟 哪是数据和电源你都分不清楚呀

网友:
你看到的是供电接口了。

网友:
主要想到USB接口的5V供电,以为SATA接口跟它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