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0A键盘用不起

楼主(2013-05-08):
清华同方锋锐K420A键盘用不起
键盘.KBC.BOIS都已经换过了
求指教

网友:
查  KBC  到南桥的中断请求  南桥到CPU的INTR有没有抬高过

网友:
你肯定是触摸板的线没有插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触摸板有什么关系?
触摸板和其他都是好的

我前天也是修了一台进水的清华同方,不插触摸板键盘只能在未进系统前可以使用!进系统后就不能使用,刷bios加焊EC.南桥都无效果!后来才知道是需要检测到触摸板才可以使用的到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