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好多台笔记本,都是LED无背光?

楼主(2013-05-08):
最近修了好多台笔记本,都是LED无背光?供电,EN,VCC,GND, BLK都正常,不知道能不能改的。。

网友:
没有改过啊,看看有没有高手改过

网友:
你的屏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也没改过这问题的

网友:
换灯条试试啊  如果其他的可以亮 直接找些破屏的 换上就行啊

网友:
可以修啊 就像修高压板 甚至换高压板
1.修点屏电路...
2.找一个LED接口一样的屏 把电路板拆下来 飞上电压...
3.LED坏 直接换除玻璃的其他部分

网友:
其实 这个LED的电路 比以前LCD的高压板 电路简单多了
基本都是芯片坏...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很少啊。

网友:
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