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液晶显示器无背光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
按键板受控制吗  指示灯状态有变化吗  在测试LED升压板的电感  还有测试有30V左右的升压电压输出不

网友:
供电 控制  接地,和LCD的三个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
和LCD差不多的,只是没有升压线圈,升压后电压就在30V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