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掉电。手摸着就能正常亮机。不摸掉电。付图。

楼主(2013-05-08):
今修到联想z360。刚开始待机大。拆机打阻值。5V为几欧USB0。其他正常。从USB0 先从USB下手

                SB供电通过U13转换来。拆掉U13USB还短。5V也还短。一个一个来。说明后面电容有坏。运气还好拆第一个就找出来了就是C415。而5V先断掉后面测还短。拆掉RT8206B。在测板不短。芯片坏了。换上好的,待机正常。电流到04多掉电。

测发现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ISL62882  17脚供电有。38F脚无VRON开启

      SHDN VRON   HWPG   SYSHWPG#汇合而来

      SYS—HWPG#由5V—AL过电阻转换而来。有5V左右电压
      HWPG由EC124脚发出 开机有电压变化
      VRON正常应该是HWPG正常后由EC48脚发出。没有变化。
      有HWPG直接换掉IO 能点亮。下班今天早上过来装机发现又掉电。测又没发出VRON。又换了一个IO能亮。过会又掉电。无意中发现手摸着PR28这一块电流能上去。反复试还是这样。不摸掉电。摸着就能正常。PR28没装
     加焊过这一块。 换过PC27。还是一样。不明白为什么手摸着就能正常呢。因为人休的一些。。。。。这种问题是哪里不良引起的呢?
    写得有点长。也很少发贴。不对的地方望指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Z360

网友(点评):
想加下分呀好 好

网友A:
有可能是这块的电路板漏电引起的,清洗一下。

网友:
把这一块电路不要直接飞线看看

网友:
断线直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块的电路板漏电引起的,清洗一下。

清洗试还是一样哟

网友:
把板清理一下   看看      ..再看看  外观  有坏的没

网友:
直接用镊子短接PR28的位置   能正常触发  就飞线呗

网友(点评):
试过接起来不行

网友:
我上次一块台式主板也是手拿着一根导线去碰就能正常点亮主板,手不拿着东西碰它就亮不了,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能把这种问题指点下思路。

网友:
飞飞试试 不行再说

网友:
HWPG不是EC发出,而是由电压的PG信号来的,EC是接收到HWPG,才发出的CPU开启信号。

网友(2013-11-03):
不错~~

网友(2013-09-06):
迅维学员理论扎实。受教了。
EC是接收到HWPG,才发出的CPU开启信号。

网友(2013-05-09):
楼主飞线试试   有地方短路 漏电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B:
修是修好了。就是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最后发确定是摸着PR28能正常。本来想换个CPU供电芯片。可是没找到。从+3V拉了个电压到PR28。试机正常。但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点评):
HWPG 有问题吧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是不是PCB出了问题呢,有些问题并不是这样直观。是有他的上一级引起的,好难说这种问题

网友:
VRON这个信号由IO发出,但io发出这个信号还受温控芯片U27控制的,楼主看看IO的84 脚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点评):
试机没问题。客户已经把机取走了!

网友:
看到楼主修好后发的图片来分析应该是HWPG信号电压不足,或者就是开机后HWPG信号根本就没有。
另外纠正楼主关于HWPG信号的说法,这个信号是前面除CPU供电外所以供电正常情况下,由+3v上拉得来的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加给IO作为前面电压正常可以开启CPU开启信号VRON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开机瞬间测HWPG是有电压跳变的。而VRON没有一点反应。而加上电压能正常开机。说明VRON没有存在短路。把电压拉低之类的。很有可能问题还是在HWPG这一路上。只是没找出来。这也只是个人理解。。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
加个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是PG信号坏了吗。。有PDF也就相对来说好修点吧。

网友:
量HWPG和SHDN信号有异常吗...

网友:
看你飞线的位置,应该 是HWPG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看它是哪里产生的。查一下,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的

网友:
现在 我思路很乱呀

网友:
希望主板能稳定运行。

网友:
漏电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非要扯上手的问题难道是静电?

网友:
有些地方确实不太好解释了,正在学

网友C:
曾经碰过一台HP G4用风枪吹桥周边就能开机,冷机不能开的,最后用了很多方法就是没好

网友:
hwpg 作为系统电压各模块逻辑相与产生,除了具有告诉SB系统电压正常的功能外 还有电压检测的作用,只要稍微有电压异常那么将直接影响不上电故障,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HWPG线路上有贴片电容漏电,拉低了信号电压,因此造成EC无法正常发出VR_ON信号。导致不上电。

听起很有道理

网友:
遇到过手摸正常的 一般都是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割两斤猪肉挂上 别老用手摸着多累啊

网友(点评):
猪肉干了,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先用超声波清洗一下,应该就正常了

哥,你也太神了吧,个人哪里有那么大的超声波啊?你当是修手机呢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这样问题的机器 最后好像是接了个电容好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机器

网友:
问题解决没?

网友(点评):
客户拿回去用了。现在还没返。

网友:
如果io是好的,那么只有hwpg有问题了。

网友:
呵呵,维修就的不断尝试更换

网友:
估计是HWPG此电压电流不足 导致的。猜想

网友:
手上一台开机1.5的电压无显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修好了。就是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最后发确定是摸着PR28能正常。本来想换个CPU供电芯片。可是没找到。从+ ...

是不是HWPG 上啦电压不稳定呀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

网友:
CPU的开启 应该是几个电压的PG汇总出来的HWPG

网友:
可以先飞线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奇怪了!!

网友:
你飞过去就好了,那应该就是这个电压的功率不够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应该还是控制信号不对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拉了个3.3V。试机可以。还给客户了。到现在还没有返回来

网友:
添加一个滤波电容有可能就ok了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DELL的用手摸着CPU供电电容就不掉电的机子最后我用锡铂纸贴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容漏电波形不好引起的?

网友:
接过去是给他一个上拉电压吗

网友:
HWPG  用示波器找下把

网友:
喜欢放上张纸张再去摸如果掉电肯定真的有问题如果不掉 我一般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2013-06-11):
原来修短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修的啊。

网友:
毫无疑问问题是在HWPG这里,并不一定是板层漏电。能解决就ok。

网友:
找到PR28前面的线,用手术刀子弄断试试

网友:
加悍NB应该可以

网友:
学习了HWPG电压异常那么将直接影响不上电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  HP541的,进水了。
摸电阻就能开机。不摸就没反应。
最后是电阻本身的问题
  你测下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解决没有啊!楼主啊!

网友:
因该是断线了,手摸这有点导电吧

网友:
奇葩的机器。。。

网友:
估计不稳定,一般都不好修,不稳定的机子

网友:
HWPG这个信号会不稳定???没听说过

网友:
HWPG信号被拉低了。造成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修好了。就是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最后发确定是摸着PR28能正常。本来想换个CPU供电芯片。可是没找到。从+ ...

可能是hwpg信号偏低 而你摸到PR28的时候shdn那边拉高hwpg,而hwpg间接控制cpu供电的产生

网友:
电源电压测过了吗,或者主板用本书垫着试试看

网友:
HWPG电路中是不是那个内阻变大 或者电路漏电导致HWPG 电压跳变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不好了  新机器的料板 太少了

网友:
应该查HWPG跑哪去了,应该是他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子内阻变大  导致供电不够

网友:
清洗一下板层 换个0欧的电阻试试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在不行就找图飞线

网友:
好蛋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碰过一台HP G4用风枪吹桥周边就能开机,冷机不能开的,最后用了很多方法就是没好

我也遇到过  宏基4738G的主板  夏天用着没事 温度低了就不能开机  有人说是HM55的桥片坏了。开机后一直用 打游戏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修好了。就是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最后发确定是摸着PR28能正常。本来想换个CPU供电芯片。可是没找到。从+ ...

HWPG  是PU8 RT8207正常工作后产生的PGOOD电压信号,所以这个电压不起或偏低应查一下内存供电芯片这块。不过以前在论坛里也见过你这个现象的最后维修结果。 30页里面有一个+3V电压通过R488 10K电阻产生HWPG这个电压的电路,你看一下!

网友:
如果是HWPG不稳定  为什么手摸就好了 呢。。。求解释....

网友:
16楼,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摸到PR28的时候 HWPG瞬间产生了电压信号波形变化  可以加焊下 PR28这个电阻试下

有加焊过。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做了一年图纸怎么看都不知道。唉

网友:
读完此帖,获益良多啊

网友:
新手都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明显有其他电源PG信号不正常    一个个断开就知道了

网友(2013-07-11):
应该是漏电   飞线试试

网友:
HWPG电压不稳定所有HWPG上的接地元件都排除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掉电查下 应该是缺电压或者什么的

网友:
pr28腐蚀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子?

网友:
LZ 真是用心  修了    这个 可以飞线试试的

网友:
楼上的说完啦

网友:
楼组犀利啊 ············

网友E:
这种现象是供电 不稳,一般是元件性能不良,用手摸能亮。那是有外加静电。
电子报上有位高手讲过一招 在板子上yin一个5v左右的的电压,到处在板子上试,如果能开机 则重点维修该单元电路。当然他讲的不是笔记本,而是电视机。且接的电压是多少也记不清了。但方法是这样的。我有三台白屏机,都是飞lcdvdd供电解决的。测的时候上面都是有3.3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是供电 不稳,一般是元件性能不良,用手摸能亮。那是有外加静电。
电子报上有位高手讲过一招 在板 ...

LCDVDD有3。3V还给拉电压吗?

网友:
62882   确实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DD有3。3V还给拉电压吗?

是这样的,三台都是如此。  这种现象就是供电不稳  漏电照成的。有示波器就好搞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  要么是它本身就坏了 或者漏电 HWPG电压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既然摸那里不掉就找相应信号电路

网友:
此故障好奇特 !

网友:
断线直飞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想着没有道理呀! 纠结中。。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修好就好,希望一切正常。。。。

网友F:
把南桥或者IO晶振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南桥或者IO晶振换换试试
客户取走都快3个月了。没地方换哟

网友:
忘了看发帖时间

网友:
此乃神手也

网友:
拿都拿走了,不好再研究了,怪问题颇多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啊

网友:
楼主换的PC27是随便找的一样大小的吧?

网友:
是的啊,那个信号是各供电的PG的集合啊,你查下其他芯片的PG稳定不咯

网友:
强大,如果能真正理解时序,应该就好修了!

网友:
gkljkl;kl';l'lk;kl;

网友(2013-08-11):
后面板层可能有轻微短路。我修了个显示器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最后舍去后面的部分,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如你所说 HWPG的pr28没用料和vron没有关系 vron可能被拉低  90%是sys-shdn过温检测的问题 你取掉SYS-SHDN处的二级管再看是否拉低 拉低就修vron

网友:
。有PDF也就相对来说好修点吧

网友:
断线了是否

网友:
人体是有阻值的,是有部分零件部接地吗

网友:
这么多高手,就不能来个全面点的分析,期待版主的精辟解答!

网友:
自力更生很好!

网友:
是你干扰到了

网友:
这样问题我也遇到过  很无语  轻轻一摸就没事   换了也不行  会不会是 楼上所说的 漏电 什么的引起的  怀疑

网友:
应该是桥或显卡虚焊的问题,温度高时BGA下面的锡球膨胀变大,就接触到焊盘,可以开了,温度低了就。。。。

网友:
应该电阻本身,或是电阻那线路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达到楼主的水平还有路要走啊

网友:
静电会导致吗?

网友:
看到电路图就头大!不懂!估计是手碰的位置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咱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能飞线解决就飞线解决呗

网友:
不错啊 高手啊

网友:
又学到东西.谢谢分享喔.以前有台一样的,没搞好.

网友:
这两个信号相差最多20MS,
建议把VRON脚拉起来,直拉hpg试下,有奇效

网友:
哇 技术挺高  啊

网友:
手摸上去,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看你飞线的位置,应该 是HWPG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看它是哪里产生的。查一下,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47-1-1.html

网友:
这个现象,好像在论坛帖子也有人讲过。

网友:
不明觉厉,图看不见!太小

网友:
应该还是漏电引起的 楼主电路基础不错 往找出原因 分享一下

网友:
好厉害吧,以后多给你们学习

网友:
跟大家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直接飞
安逸

网友(2013-09-10):
你测量过HWPG这个信号吗?这个信号是3.3v吗?或偏低一点吗?这中问题应该是某个电阻或电容有轻微的损坏吧。。。。。。。。

网友:
修过很多不稳定,时能用时不能用的都是小电阻小电容的问题啊?都是一个一个拆才找的问题的。。。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 西路清晰啊

网友:
真心不会啊

网友:
烘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板层断线啦,直接飞线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手摸到的地方对地接个电容试试,我这样搞过可以,

网友:
清洗下板先

网友:
干嘛不加个电阻上去试试呢。说不定是什么原因掉了

网友:
解决没有!!告诉下小弟

网友:
这电路是越来越头痛,怎么才能学得很好啊?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同样的主板,最后换板了,

网友:
并个电容,看看,细心点  有没有腐蚀

网友:
我修本就怕电路图

网友:
修通病的本过瘾

网友:
多发点通病的瑾

网友:
维修就需需要这样的高人

网友:
huqwhudhuhhuhu

猫逗狗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上波,直观快速

网友:
修好是目的 别的可忽略

网友:
HWPG 不正常啊兄弟,HWPG不正常导致 VRON 不正常。VRON不正常导致CPU 电压不正常。导致整机不亮。VRON 由CE发出。发出VRON 的前提是EC收到HWPG 。。你现在强制给HWPG加3.3V相当于.HWPG 正常了。还有。当你手摸PR28的时候因为PR28的右边SHDN为高电平3.3V .你的手就相当于一个导电的电阻。把SHDN的3.3V电压加到了HWPG这里。所以。暂时勉强可以使HWPG正常。所以。。。。

还有你要知道,SHDN 是什么。SHDN是强制关机保护信号。你说由VRON   HWPG   SYS—HWPG#汇合而来。这说法是错的。只是SHDN 有自己的电路。VRON   HWPG   SYS—HWPG# 这上个信号指示挂在SHDN上而已。不论VRON   HWPG   SYS—HWPG# 那个信号有问题。都会导致SHDN 触发保护。

网友:
上次修华硕的一款机器,也是摸一下电压就出来了,后来查到最后是有芯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
今天也修好了一个z360,修了3天,本来是不触发,刷bios好了一半,不稳定,换南桥,结果换了3个全新的HM55都不行,还是换了个料板上的HM55才好了,坑爹的卖芯片的,现在买到稍微贵点的芯片我就头疼,不知道哪个是真全新的还是翻新的

网友:
顶;了 在看下

网友:
晶振问题吗、。

网友:
查下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主板可能有断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USB供电转换芯片短路  又找不到这个芯片 直接连上 也可以用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把全图发给我啊

网友:
HWPG和SHDN信号正常不

网友:
学习经验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HWPG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看它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
应该是短线了 飞线试试吧

网友:
楼主 我真的很佩服你

网友:
虚焊或者有信号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高手何在!!高手何在!!

网友:
现在疑难杂症越来越多了 不好修

网友:
照你这么说;可能零件是没问题了;是不是板子不行了?线路有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电阻查查看

网友:
很详细,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
的确很奇怪,期望楼主早点修复。大家也能借鉴一下

网友:
手按哪里,成导体了,哈哈哈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拷一下试试,,

网友:
估计有电阻开路!我曾经是修过电阻开路的。
一个150K电阻开路,用手摸一下那里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