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那个水晶头怎么接法?

楼主(2013-05-08):
网线的那个水晶头怎么接法? 顺序

网友:
这都什么人啊,屁都不懂也来这里!

网友:
记好了。白橙,橙,白青,蓝,白蓝,青,白棕,棕

网友(点评):
这是工业B类标准做法,也就是直连(接),因为2头都是同一种顺序。工业A类标准做法是 :白绿 绿 白橙 蓝 白蓝 橙 白棕 棕,A的做法是要一头A,另一头是B,属于交叉连接。常见于设备级的级连,比如路由器之间。

网友: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适用于:电脑--->MODEM,MODEM--->路由的WAN口,电脑--->交换机,这种事我们最常用的。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适用于:电脑--->电脑,交换机--->交换机,即对等网

网友:
哈哈楼上的高手些,都说的很清楚了,两类网线的接法都说出来了

网友:
实际没有规定非得怎么接,只要你1236对1236四个线颜色对上就行(平行线)交叉一下就是对交线了

网友: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网友:
有个小诀窍:橙,绿,蓝,棕,带白在前,4,6对调!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只要你两个水晶头的排线方法一致就可以,一般就四根线有用,1.2.3.6,通用接法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网友: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有两种接

网友:
嗯,接法有两种,看什么网络了~

网友:
同楼主问,千M的接法也一样吗?

网友:
标准是:白橙,橙,白青,蓝,白蓝,青,白棕 棕

网友(2013-10-24):
不要拿人家的短处跟你的长处比。要知道人家肯定也有比你强的地方

网友:
简单直观.

网友:
双绞线的两种国际标准做法(图)

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超五类,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B与568A。
标准568B: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如图2)
标准568A: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如图3)
568A和568B两者有何区别呢?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和完善,但是后者还处于草案阶段,包含永久链路的定义和六类标准。另外在综合布线的施工中,有着568A和568B两种不同的打线方式,两种方式对性能没有影响,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一个工程中只能使用一种打线方式。

至于5类和超5类的不同主要是应用的不同。5类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只是使用其中的两对线缆,采用的是半双工,而超5类为了满足千兆以太网的应用,采用四对全双工传输。因而远端串扰(FEXT),回波损耗(RL)、综合近端串扰(PSNEXT)、综合ACR和传输延迟也成为必须考虑的参数。所以超5类比5类有着更高的性能要求。6类和5类实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带宽不同,5类只有100MHz,六类是250MHz。它们支持的应用也因为性能的不同而不同,6类支持更高级别的应用。在性能上6类也比5类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性能,在结构上6类比5类也要复杂一些
RJ45接头的8个接脚的识别方法是,铜接点朝自己,头朝右,从上往下数,分别是1、2、3、4、5、6、7、8,如图1。

(图一)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568A,还是568B, 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规定双工方式下本地的1、2两脚为信号发送端,3、6两脚为信号接收端,所以讲,这两对信号必须分别使用一对双绞线进行信号传输。在做线时要特别注意。现在100M网一般使用568B方式,1、2两脚使用橙色的那对线,其中白橙线接1脚,橙线接2脚;3、6两脚使用绿色的那对线,其中白绿线接3脚,绿线接6脚,剩下的两对线在10M、100M快速以太网中一般不用,通常将两个接头的4、5和7、8两接头分别使用 一对双绞线直连,4、5用蓝色的那对线,4为蓝色,5为白蓝色;7、8用棕色的那对线,7为白棕色、8为棕色。如图2。如果网线两头都按一种方式这么做的话就叫做直连缆方式或直通线方式。

(图二)

如果网线的两头不按一种方式,一头是568B,另一头是568A,那么这种做法叫交叉缆,其实就是只须将其中一个 头在568B的基础上1、2和3、6对调一下就行,如图3。不同的做法用在不同的环境,后面会讨论。

(图三)
很多人以为做直连缆时将线排成如图4所示,这是错误的。这既不是568A也不是568B。这种做法3、6信号线未绞在一起,失去了双绞线的屏蔽作用。虽然在传输距离近时能正常使用不容易被发现,当传输距离远时会出现丢包,或者导致局域网速度慢,很多人会怀疑网卡质量和网线质量,往往不会想到是线做的有问题。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正线:就是568B标准
反线:一头是568B,另一头是568A。
PC:个人电脑 ;HUB:哈波;SWITCH:交换机;ROUTER:路由器
PC-PC:反线
PC-HUB:正线
PC-SWITCH:正线
HUB-HUB普通口:反线
HUB-HUB级连口:正线
HUB-HUB级连口-级连口:反线
HUB-HUB普通口-级连口:正线
HUB-SWITCH:反线
HUB(级联口)-SWITCH:正线
SWITCH-SWITCH:反线
SWITCH-ROUTER:正线
ROUTER-ROUTER:反线
有的交换机和HUB已经带有智能分辨功能,所以正线反线都可以正常使用,否则信号无法传输。

网线的接法
一、PC连HUB
A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二、PC连PC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三、HUB连HUB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568B):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一、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plug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端接方式A,还是端接方式B, 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对应。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0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 4,5,7,8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为何现在都采用4对(8芯线)的双绞线呢?这主要是为适应更多的使用范围,在不变换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就可满足各式各样的用户设备的接线要求。例如,我们可同时用其中一对绞线来实现语音通讯。

我们常用的网线接法上一般分为两种,“正线”“反线”。那到底怎么个接法,什么时候用正线什么时候用反线呢?
正线排线方法:
网头A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头B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也就是说正线的接法是两头的排线是一样的。正线是我们运行比较多的。一般用在,计算机和交换机连接,计算机和集线器接接等。

反线的排线方法:
网头A: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头B: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也就是正线的,1、3和2、6的互换。反线一般用在,双机互联,集线器与集线器连接,交换机和交换机的连接等。

墙壁网线插座接法
墙壁网线插座两边都有颜色,分为A跟B,

请看下面这个示意图

  这个分A类和B类,一般我们用的是B类,两面都有A 和 B,根据上面提示颜色,把网线拨开后把相对应颜色线用打线钳卡下去就OK了。一般我们用的是B类,根据B的颜色对应上面的线卡。

网友:
不好意思上提供错误接法图.下面上存图解接线图

网友:
尽管现在遍地都是WIFI了,不用做网线了,但做线的规矩还是不能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