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器模糊

楼主(2013-05-08):
屏线换过   驱动板换过   屏接口加焊过   屏上主芯片加焊过   VGA线换过  就像没显卡驱动的效果一样,求明示  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说驱动板换 过吗

网友:
那你这都换了就只剩下屏了

网友:
顺便屏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你换过 驱动板?分辨率 对吗,换个 通用的 分辨率对的试试

网友:
我修的最多的是屏线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还加焊了,还是一样,就放弃麦!

网友:
如果每次开机都是这样,那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这个要怎么修。给个思路呢

网友:
屏上的主IC一般不会虚焊,补焊是没意义的,还是换个试试吧,

网友:
先刷个驱动板程序吧,才不行换逻辑板的主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