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 佳能2420复印机 磁鼓两边总是会挤一堆粉 导致打印出来刮粉刮不干净

楼主(2013-05-08):
   出现一道黑  怎么回事?????        原来在左边    清理完后      转移右边了

网友:
磁鼓是个什么东西?没听过,如果是硒鼓两边经常粘碳粉,原因为碳粉用的不是原装的,代用粉质量差了,换原装粉或者质量好点的代用粉..

网友:
是不是 废粉仓满了 也会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