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GR40的机器遇到不一样的CPU电容很疑惑

楼主(2013-05-08):
如题,修LGR40的机器遇到不常见的电容很疑惑,翻出个老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152,LGR40机器上好多个电容都是这种的屡烧,求电容参数正解,有哪种可以代换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224550961/QQ/WinTemp/RichOle/CXDGVOTQD%25%7D8OQZ$LRELWPL.jpg

网友:
料板应很多的

网友:
主供电...?22V的 这个可以用别的机器上的电容换25V的...大小可以不考虑 甚至直接拆掉 没看图纸..。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没有参数对照表很难知道

网友:
看好了什么地方用 主供电的就用料板主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