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3V 5V 高手请入

楼主(2013-05-08):
联想G470无3V 5V RT8205 16#18.5V  13#EN 3.3V 3#基准4#14#2V  8# 17#分别3.3V 5V 9# 22#BOOT 5.1V 1#6#1.17V.RT8205条件全部OK就是不出3V 5V 量电感无短路

拿来之前也是无3V 5V 量VREG5 17#短路,拆掉下图PU201,温控不短,依然不出3V 5V

高手请帮忙看一下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成立!

网友:
3V 5V 电感只有80欧。烧它又不短路

网友:
瞬间 会不会有出来?

网友:
断开3。5V  后续结点,看看是否会出

网友:
断开结点看3、5V电感阻值是多少?

网友:
断过也不行
PG,供电都不正常何来的PG?

网友:
瞬间示波器都没电压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和电感尝试更换一下,以上条件已经满足,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场管的控制级的波形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8205试试呢

网友:
1#6#1.17V.这个应该不对吧,正常话应该一个3V一个5V

网友:
个人感觉1脚和6脚电压不对。。。一般是3。3V    如果这是正常的可以考虑一下芯片本身   反馈  。。。。

网友:
直接换个供电芯片呀。估计Pwm芯片挂了  En都有了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

网友:
更换待机芯片或是EC看看

网友:
把1脚和6脚割断,都有5V,图纸上只写着连到双N管,没写着连到其它地方,
拆了双N管也是一样,直接割断就有5V,IC换了两个都是一个样,今天再买两个回来试一下,如果有点位图就好办了,知道连在哪里,现在图纸上面只写着着到对N管,我怀疑不止

网友:
为什么17#短  就直接拆pu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了发烫你拆不拆?

我还以为有什么诀窍呢

网友:
搞了三天,RT8205换了无数个,周边电容电阻换了又换,拆了我几张板。此机修好,原来是PU601轻微短路,量电感又不短换个RT8209 OK,+5VALW作鬼,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