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求解

楼主(2013-05-08):
电脑经常死机,要按重启键才行,系统日志报错误:故障转储初始化未成功!!

网友:
换内存,不行在换硬盘试试。

网友:
换系统试一试。不行就换内存,硬盘了。

网友:
先换内存条,不行再检测硬盘

网友:
把硬盘彻底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硬盘引起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你不会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