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桥上电容正常阻值对地是多少

楼主(2013-05-08):
如题一块三合一的桥,测桥上的电容对地6.5,不知是否为正常,请师付指教,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有些BGA上电容短路是正常的。你是不是做完BGA阻值就变成这样了?一般做BGA前后阻值应该一样。

网友:
没做bga,直接在板上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