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SD有待机,短接不启动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08):
(图片)

网友:
楼主,能清楚点吗?新手看不懂的哦!

网友(点评):
图片加入后文字就没了,害得我又要重新打一次字

网友:
我先前写的不见了!!图片加入后文字就没了!  前几天在用的电源突然坏了,拆开检查待机有、绿线3.45V,短接绿地,7500的4脚0.1V、8和11脚1.94、1.97V(待机)下降到1.15、1.18V,明显异常,查推动管三只脚的电压无发现,按以前的经验拆下主开关管及检查旁路元件,但没查出问题.,换了二只50V2.2UF的电容再通电短接,仍不启动,拆下推动管C2235检查无异常,再查推动回路,发现一段线路不通,经查这是一只1/8阻值100欧的小电阻,藏在电感底下,上面涂了黄胶根本看不到,而电阻受腐蚀生铜绿断了一脚(这又是长城的一个通病),换了电阻通电短接启动正常,测7500的8和11脚电压2.05、2.08V(待机),电源输出的三个电压都有了,电源终于修复   图片是引用的

网友:
如果加入局部电路图纸,新手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有没有长城的400图纸啊

网友:
我维修电源一般。如果能多说下原理我就学习了

网友:
这篇短文对修电源的新手和老手都非常有用,故障不多见,建议版主加分。

网友:
楼主心很细哦!祝你越修越成功!

网友:
电容地下都看的到    人才呀

网友:
仔细的很啊

网友:
长城这个问题比较,见过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