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维修中,通常什么情况下才刷BIOS!?

楼主(2013-05-08):
也就是说常见的BIOS故障有哪些....??

网友:
一般有待机正常不触发在测所有供电基本无异常的时候刷下参与触发的BIOS(挂在EC上的BIOS)、不走码的情况下也可刷BIOS  新机子最好是动桥之前先刷BIOS试试 反正刷BIOS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谢谢你,说的很好哦!可我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是”EC上的BIOS“,难道就是在EC附近的那个BIOS吗?有些机器有俩BIOS,请问您知道它们各自的作用吗,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啊!??还有对于有些 不跑马的机器不太好排除内存和北桥的问题!这三者都会造成不跑马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跑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啊,从CPU,BIOS,北桥,还是内存啊,谢谢您了

网友A:
有两个BIOS的 一般EC的BIOS是参与触发的 挂在桥上的BIOS故障出现的一般会造成不显或不走码; 跑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排除内存一些简单的器件后可以尝试刷下BIOS,总之动桥前最好先刷BIOS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动桥是有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BIOS的 一般EC的BIOS是参与触发的 挂在桥上的BIOS故障出现的一般会造成不显或不走码; 跑码这个问题比 ...

嘿嘿。。。。是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