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5-08):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19寸的显示器,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正常(绿色说明驱动工作正)初步判断高压或灯管和电容鼓包了,,,拆机一看发现直流输出5v12v附近的电容鼓包了。。电容全换了。准备开机,,还以为好了。。结果一看显示白屏,当时我就想白屏要么驱动板,要么屏本身坏了要么屏线坏了。刚好我们这还有一根屏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一试,还好了啊。。。。。。呵呵

网友:
原来的屏线有可能是好的,没插好,导致白屏!

网友:
楼主把黑屏白屏问题的思路说的很清楚tthankyou

网友:
.。。。如果屏线换了没好。下面该如何查?

网友:
查下屏供电。

网友:
屏线试了n遍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不值得修了

网友:
先把屏线清洗一下  不行再换根屏线

网友:
我现在正好有一台白屏的,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现在能有一条线就好了,我也试一下,呵呵

网友(2013-08-15):
白屏驱动板和屏电路坏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