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是啥问题啊

楼主(2013-05-08):
一个联想Y470 I5 CPU,一个是联想E40 I3 CPU,我拿Y470的CPU装到E40笔记本上,电流既然马上变成1.80到2。00多,然后换回I3 CPU既然掉电,是瞬间掉电,待机电压有,CPU供电有,双BIOS,一个BIOS有电压,一个没电压,刷过BIOS,没用,现在开机马上掉,一开机电流在0.50或者0.60,不装CPU,电流是0。12,,请问一般这样坏是坏在哪里啊

网友:
好像这两台笔记本的CPU使用的I3和I5的不是同一平台上的吧。I3和I5都分的,有M系列,2系列,还有近期的3系列的,所以要区分下吧

网友:
对啊,I系列的CPU也好多的,那两个可以通用吗?

网友:
新出的I3I5I7都摸不着头脑。天天得研究感觉很累.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不装U掉吗?瞬间掉电,可以用示波器抓每个电压的上升沿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装U只有0.12,,装上U一开机0.50或者0.40然后又掉成0.00,,再开就变成0.01,,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U掉吗?瞬间掉电,可以用示波器抓每个电压的上升沿

不装U只有0.12,装U只有0.40或者0.50第一次开,然后就变成0.00,再开就变成0.01或者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U掉吗?瞬间掉电,可以用示波器抓每个电压的上升沿

不装U,开机电流只有0.12,也掉,装CPU触发就到0.50,然后就掉,再触发只有0.01

网友:
把另外一个BIOS拆下来试试

网友:
我从做显卡BGA植球就好了,,呵呵,,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