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7A主板跑3C 3A代码求助

楼主(2013-05-08):
映泰P43-7A主板  能显示开机LOGO界面就一直停在这里不动了   显示器下方提示按TAB跳过  或DEL进BIOS   分别试过按两个提示键后都停在了检测完内存这里  卡着不动了   插上诊断卡后跑码到   38  37  --》3C 3A   就不动了       换过内存,CPU 清过BIOS和刷过BIOS 烤过南桥  还是这样卡死  ......现在怎么办呢  如何下手检修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如果其他都正常。开始查外设吧。 键盘 鼠标 网卡 声卡 串口。
未必这些都还没查?

网友:
外设外设 一个一个拆拆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今天拆外设  把声卡拆了就能过去了   真想不懂  怎么声卡会影响这样的代码呢  这个代码是说什么CMOS什么问题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