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条怎么找ON/OFF我怎么去判断那个是开关

楼主(2013-05-08):
我怎么去判断那个是开关,电源地线都好找,前天第一次改高压条,没有找到ON/OFF,一通电就白屏,按按键有显示,关机后还是白屏,说明灯不受控制,有的没有标明的怎么找开关

网友:
看看电路分析下就行了  一般很多开关都是连接到三极管上 还有就是你开关测量下电压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A:
如果是液晶通用高压条一般针脚旁边都标有:E/A或是DE这就是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晶通用高压条一般针脚旁边都标有:E/A或是DE这就是开关信号

我是想找电源板上的ON/OFF,通用高压的开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看来要跑线路找了

长经验了,顶

网友C:
通电就白屏是因为拉了个待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电就白屏是因为拉了个待机电压

那个地方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拉待机电压

改的话无所谓哪个是ON/OFF,从别的地方拉一个电压过去也可以,只要满足高压板工作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先简单的从电源板上找  如果没有标识 就观察电源板背面  先测出地线和电源  在观察有两根细的输出线 肯定有一根是控制了  这只能一个个的试一下

网友:
还没有实际动手改过高压板、继续努力中

网友:
常见的原一体板上有4根线,供电和地线你自己能测得出,还有两条,就是控制和亮度。在驱动板有信号时测一下,和在驱动板没有信号时测一下,在有信号时为3.3没信号时为0的这个就是开关控制。

网友:
狂按开关,哪个会在0-5V之间变化  就是 开关了

网友:
电源板上都有标啊!

网友:
一个开机时会在3.3V左右的电压   然后关掉开关  这个3.3V就会没有的  这个就是开关了。。。。

网友:
一个一个取试试就可以啦

网友:
很多显示器直接再高压板与驱动之间  很好找

网友:
没有标示就测量开关机时哪个有电压变化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把开机检测那个线加个10K左右的电阻接到屏供电5V上也行,不过开机会白屏一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