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改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3-05-08):
我用的是原装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子!因为买的通用驱动板子没到!找了个其他的驱动板子!我接 供电12V 接地 开关ON  驱动板子上接的 显示器开关板 亮了  可是屏幕不亮  应该不是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可是我等下换了个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居然点不亮驱动板了  什么原因啊?  还有高压电源一体板接驱动板就接3个么 供电 接地 开关 亮度无所谓   我怎么看有人发  要接什么上拉电阻   否则点不亮     什么意思     求高手知道下  有接线图片最好  感激不尽! 自己收了几十台显示器 需要修

网友:
看LZ的等级也不低啊  你那个是程序不对 怎么随便换一个驱动板就可以了呢?也不一定接3根就可以 ADJ有时也要接 不接也会不亮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

网友:
一直都是做笔记本芯片级的  显示器在学校就没上  所以不了解啊  多谢指导

网友A:
显示器开关板 亮了  可是屏幕不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430-1-1.html这是什么意思?是有图像没有背光还是白屏没有图像呢?楼主好像没有表达清楚。会修本的话,对于修液晶(换板维修)应该没有问题。液晶高压板和本的高压板原理是一样的,液晶的驱动板想当于本的显卡。驱动板和一体板连接只要三根线就好了,供电,地。开关控制。(通用的驱动板,我没有见过不接ADJ不亮的。品牌的有不接ADJ不亮的)没有什么上拉不上拉的,如果开关控制找不到,可以从屏供电的来取(接个100-500的电阻,不接也能用,个人感觉不保险)。你说换后不亮了,通用驱动板一般是要12V的供电。你如果当时取的是5V供电的话,按到通用驱动板的12V上是不会亮的,要么在一体板上找12V接上 。要接5V的话,要接到驱动板的大电感上,但驱动板上的8脚控制芯片得拆掉,不然会烧那个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开关板 亮了  可是屏幕不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 ...

多谢指导啊 现在心里 差不多明白了  估计没问题了!

网友:
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