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主板MCP78<N78C> VER4.00 bios

楼主(2013-05-08):
昂达主板上型号MCP78    旁边纸上打的型号是N78C     主板故障是跑马D4跳到E8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官网没有找到这型号BIOS 请有的兄弟分享下,在这先谢谢了,  在线等待,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哪有这么笼统的救助帖子。先说说您量到的电压情况。

网友:
兄弟电压都正常,是单桥加焊过了,还是跑E8  应该是BISO问题吧,所以在这求个BIOS

网友:
巧了。我今天用着的就是昂达mcp78.cpu供电管拿散热片盖着是吧?bios是直插八脚?

网友:
是啊,兄弟,分享下

网友:
官网上有,你找找看看

网友:
没有找到 啊

网友:
兄弟麻烦了,可以传上来吗

网友:
官网都有的,认真找。

网友:
找过了,兄弟,确定没有,要不兄弟帮忙找找

网友:
看一看这个行不行,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你原来的bios文件读出来保存好哦。

网友:
昂达下载要去..官网下面的旧版官网查询数据入口的、

网友:
谢谢了  兄弟找到了

网友:
刷了BIOS就OK了   修好了,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去官网找个有78字的刷上去也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