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机器 求个思路

楼主(2013-05-08):
一G475的本客户说是进水了 别人跟他拆了吧水弄干净了。。现在可以触发但不亮。 我上可调电源待机0.10按开关到0.3左右就掉电了。。打各电感无对地短路。公共点对地400+  板上摸了一边。待机的时候 显卡芯片明显发烫。。。。。。。新手,求个处理思路。。。。
我能找到显卡芯片供电管把上管下了看它待机正常不。 还是直接加焊或者拆芯片。。。进水的机器要 是 进 到 大型芯片里一般要怎么处理呢?。。。。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思路检查。。。。
请各位指教。。。。集成APU的板  板号好像是LA-6755P什么的。有图的也请帮忙提供个撒

网友:
待机0.1,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先检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看看,3V,5V芯片发烫吗,我曾经遇到过后继短路引起的显卡发烫。

你还可以测测显卡背面的电容,看有没有全通的(就是短路,但要注意正常情况,显卡背面的点容阻止也是很低的)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缺少电压了,楼主看看进水的地方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仔细看有没电阻发黑。查为什么显卡发烫。肯定有电压笑出来了。 进水的一般注意看都能修好

网友:
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容易有断线,仔细看看

网友:
电流从0.01-0.3掉电,应许是有系统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 啊 !显卡待机就发热。。我要怎么去查它为什么热呢。。我意思就是我不给显卡供电看他待机会正常不。。显卡供电不正常会南桥不会发出复位吧。。但应该跟待机没关系吧

网友:
待机下显卡芯片发烫肯定不对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能按常理去修,最主要还是眼力要好,多看看进水的区域吧,肯定是某个电阻被腐蚀了,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