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G14黑屏/花屏/背光闪维修过程!

楼主(2013-05-08):
又被人逼着修手机!而且又是二收!目测上手只是加焊了屏接口!
朋友只拿着电路板和屏过来,省了拆~~!
这个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用来赚点分!
直接看图算了,最后才说明一下!

朋友拿来的时候屏不显示背光也不亮!只看到上家动过屏线接口,焊得很难看,唯有拆下重新焊接一次!焊好后故障依旧!唯有查3组数据线,发现有中间组其中一条阻值比其它大许多!记忆中正常时是200K左右,而怀疑有问题的脚达到了1M以上并且不稳定!先说说我为何我不先检查背光电路,因为我理解中应该是主板能认到屏才会开启背光,我不是专业修手机的,我也是靠估计~~!
屏接口数据线出来经过0欧电阻,经验告诉我这些数据线是直接连接到CPU的!估计是CPU虚焊之类的事情!
做好了心理准备干CPU!拆下CPU后经过推珠植脚一番折腾后上板!结果是有显示了,但还是没有背光!
这是就应该检查背光电路了!直接拆下背光IC,HoHo,底下没锡的,就简单的放上去,上家可能以为背光IC坏搞了一下吧!搞不好就随便装上~!
再重植好背光IC,试机!终于有背光了!带还是有问题,背光闪,下部分很暗!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啦!升压不够~~!找到升压线圈换上!OK,维修完毕!
随便一发不要见怪!

网友:
忘记了说!Cpu没有钢网用0.25的锡珠一个一个摆上去!

网友(2014-03-25):
这个可以

网友(2013-05-08):
听说可以用锡浆直球  没见过

网友(点评):
就是将BGA处理平整后将钢网对准BGA焊盘不能偏用镊子压住,在上面加锡膏然后在钢网上刮平,钢网的钢孔不能少刮多刮。完后用风枪吹,最后冷一会,取钢网完成BGA制作。

网友A:
你很厉害啊 判断的很准确  不知道CPU带没带黑胶

网友:
就是将BGA处理平整后将钢网对准BGA焊盘不能偏用镊子压住,在上面加锡膏然后在钢网上刮平,钢网的钢孔不能少刮多刮。完后用风枪吹,最后冷一会,取钢网完成BGA制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438-1-1.html这个只能针对BGA体积小的,BGA体积太大了做起来难度大。

网友B:
我有手机钢网和锡浆,这个小BGA没有断线还是比较好焊接的,我想请教你拆焊屏线接口怎么拆的,温度多少,这个拆下不搞坏还是比较要技术的。

网友C:
很服一个一个摆珠,楼主的技术过硬

网友:
修手机都能如此清晰,楼主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D:
你好牛啊,那么小的珠子你得摆多长时间呀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修手机的,有信的没?

网友:
幸亏这cpu 上面的珠子不是很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很厉害啊 判断的很准确  不知道CPU带没带黑胶

幸好没有带胶,否则有要辛苦了!不过如果灌胶了就没有这例故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牛啊,那么小的珠子你得摆多长时间呀

应该用了3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手机钢网和锡浆,这个小BGA没有断线还是比较好焊接的,我想请教你拆焊屏线接口怎么拆的,温度多少,这个 ...

温度300左右吧,风量一定要大!拆10次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300左右吧,风量一定要大!拆10次也不会坏!

我明白了  我的是858的风枪,如果要风大应该是850的风枪,你拆的时候有没有给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了3小时!

眼睛都得看花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主判断很到位。让我们专业修手机的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敢问你修手机看图纸吗,不看图纸你汗颜很正常。

网友:
楼主 HTC G17只能用联通WCDMA网络 怎么回事

网友(2013-06-14):
引用 网友C:
很服一个一个摆珠,楼主的技术过硬

这个植球不算难吧  还有一千多个焊点需要点的那种 笔记本桥才难哟

网友:
楼主判断很到位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找这个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图是借的吗?怎么打上别人的印了

网友(2013-07-17):
这升压线圈也能找得到?还说不是修手机的?

网友(2014-03-02):
问题虽然不大 但是耐心不是人人有呀,楼主手机也修得不错

网友:
你不是专来修手机的?楼主应是科班出身的

网友:
看看苹果A5 CPU吧,这个植锡也叫难呀.....

网友:
手功很重要啊

网友:
崇拜啊。。。  3小时手工植株就这功力一般人都难以企及。。

网友:
版主好手艺

网友:
强的。可以转行修手机 了。

网友(2014-07-04):
这跟修笔记本的思路没有多大的区别啊,这真是维修用到极至

网友(2014-08-22):
修的挺专业啊楼主,太谦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