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OS问题

楼主(2013-05-09):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按照书上介绍,用WinImage软件制作U盘中文MS-DOS启动盘,不能启动,只有光标闪烁,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去下个比较快哦。 。 用老毛桃

网友:
用百度下载个
电脑店U盘启动制作工具
挺好用的,我们店子里的都在用这个

网友:
通用PE系统工具也挺用的。

网友A:
谢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回复,其实我并不是非要用到这种工具,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会制作不成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有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另外我想结交电脑维护的朋友,愿意和我交朋友的请加我的QQ:2326130754.本人将和你一起分亨维护电脑的快乐。来吧,我在这里等你!

网友:
换个系统盘吧,也许会更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引导的问题 有些主板就能用 有些主板就要换别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