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G31主板 CPU供电Q1MOS上管D极有12V G和S极没有电压输出Q2三个极就一定没有电压了,

楼主(2013-05-09):
ONDAG31主板 CPU供电Q1MOS上管D极有12V G和S极没有电压输出Q2三个极就一定没有电压了,电源管理芯片有3V5V 12V都有,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种芯片,还有就是Q1的S极不上CPU时不通时去打阻值是有阻值数,但是上了个CPU后不通电时去打阻值时是道通的,这样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因为没有通电

网友:
不是短路是上CPU后道通,不是短路,电源管理IC有12V 5V 3V输入都有,这样是不是IC有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不,换个电源试试,S级都没电压。。。。祝你好运

网友:
最好吧反馈也查查,有事反馈电压也会影响

网友:
换了电源管理IC,现在Q1  S极有电压输出了,放CPU上,CPU有发热了,但是还是不跑马,BIOS写也写过了几次还是不跑马,

网友:
IDE第一脚没有电压和PCI槽的A15脚没有3.3V电压

网友:
没有复位,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新人看讨论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