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古老的NEC机器 内存供电2.5V是直接跟电源3.3连接的!

楼主(2013-05-09):
一个比较古老的NEC机器 内存供电2.5V是直接跟电源3.3连接的! 到底是中间的原件短路了,还是本来就这样的? 这是一台很古老的478B 主板 电源的4P接口是直线的,而不是田字接口。电源的风扇也是从主板上面接的。开机的时候一到NEC画面就断电。换了好几条1带内存条,有时候可以启动并且进入系统,但是一关机,又可能是启动打NEC画面,就电源断电!

后来测试内存供电将近4.1V 这么高的内存供电,我后来跑线路,一般认为是电源3.3V通过稳压器或者场效应管连接到内存2.5V供电。后来测试是直接连接到3.3V电源的,测试电压竟然有4.0V 这么高的电压,肯定会出问题吧!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