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经典的开机反复重启,进PE界面就死机的维修例子

楼主(2013-05-09):
一台监控+万象主机
半夜突然死机
然后死活进不了系统
反复重启
其实就是过了LOGO就重启
硬盘挂别的电脑上没有一点问题

按照基本思路
换电源
换内存
换显卡
拆除采集卡
都不行

于是问伟大的度娘
有个帖子里10个有9个都回复说是南桥
于是换主板
当时用的自己U,好了
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后来发现自己的U是双核,客户的是单核
于是把客户的U换上去
问题又来了,还是反复重启

然后看看CPU触点有四个触电都被灰尘占满了
清洗一下,OK了,问题解决

看来也得考虑CPU呀
上图

此贴希望大家努力不懈,替换法用到底
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以为CPU没事

网友:
修机子的时候先清灰是第一步啊,清完灰就好的机子多了去了!

网友(点评):
话着是这个理,可是6年前的主板,尤其是INTEL的,我把拆下风扇,彻底点不亮了,那就赔大了,出过这事情

网友:
主板灰太多了,应该先清灰的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灰尘会跑到底座?

网友(点评):
INTEL 的开机几年会出这事

网友:
不是呀,就算开几年会出现这样问题? 我怎么感觉这中情况理论上行不通那、?
是不是楼主在替换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点评):
网吧机,不能用家庭机的经验主义

网友:
是呀 应该先考虑 去清洗主板!

网友:
灰尘时主板的大敌呀

网友:
一般都是先清灰,再搞其他

网友:
主板故障是形形式式的

网友(2013-09-30):
有老多故障都是很奇葩的就给解决,主要还是细心,嘿嘿

网友:
个人感脚,intel是要比amd的稳定些

网友:
灰多了,接触不上了啊?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一定要记得先清理灰尘,我也记下了。

网友:
说到了问题的重点

网友:
灰尘太恐怖了!顶一个

网友:
不是吧,这个太简单了,下次买台强力吹筒

网友:
修电脑的时候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碰到的

网友:
我的一梅捷主板开机到XP进度条结束即将进入系统桌面就蓝屏,进安全模式在光标闪烁时,要拿优盘插拔下才能进到安全模式,正常启动就是进不到桌面就蓝屏。不知何因。这里可发链接吗?我的帖子详细说明了这一现象。请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9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