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触发 BIOS放电正常使用段时间又不触发 不知如何下手啊

楼主(2013-05-09):
有台DELL N4010轻微进过水,不触发,后来我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了以后, BIOS放电正常开机。使用段时间又不触发。。。然后清个BIOS以后又正常开机,于是刷BIOS  换BIOS电池  可是现在又不行了。。。反复啊  实在不知道从哪入手 求高手。。。

网友:
高手帮忙理下头绪啊

网友:
是AMD的南桥吗
请问楼主 是不开机 还是开机无显示啊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上的,是不触发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氧化断线路,进水元件有没有烧掉或氧化虚焊

网友:
没有明显痕迹,有段时间了我也不记得哪里进过水,应该没有哪虚焊 因为清除下BIOS 能用一两个月。。。

网友(2014-05-14):
可以看下 南桥的电路 试试

网友(2014-06-14):
应该是进水的地方仔细查查,,,可能有不良的元件